[原创] cadence 运行速度慢,如何解决?

楼主(2012-02-05):
cadence 运行速度很慢,执行一条画线命令都要等1分钟,哪位仁兄知道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
同求加速方法。

网友:
同求加速方法。还有仿真速度如何提高?

网友:
大哥:我好像也碰到超慢速度的问题,最后解决方法如下(OS=RHEL 5.4):
1. cd /etc
2. 找到hosts文件
3. 在该文件追加以下内容:
   IP地址 主机名 主机别名 (例如:127.0.0.1 localhost.localdomain localhost)
    (注释:具体内容依据你的机器而定,可以根据相关指令(google)得到IP地址、主机名和主机别名)

参考参考,试试看能不能帮你的忙?

网友(2012-12-18):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很管用!!!!

网友(2015-05-21):
回复 网友A:

    管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