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向端口如何加pad

楼主(2012-02-05):
各位前辈
       双向端口如何加pad啊  能给一个能作为双向端口pad的说明吗(lib文件中的一部分)

网友:
至少会有输入使能(ibe)/输出使能(obe)信号,对输入输出进行使能/关闭控制。.lib里面相应的timing arc会多一些......

网友:
代工厂一般都有包含该功能IO的库,直接用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详细讲解么?

网友:
双向PAD结构

双向PAD结构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