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uoso中自动生成的NMOS版图的疑问,恳请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2012-02-05):
最近在学习Virtuoso工具,对于其中自动生成的NMOS版图有一处不明白:自动生成的PMOS管子版图中有P Slect(SP)这一层,就是那个红色的方框。但为什么自动生成的NMOS管子的版图中并没有N Slect(SN)这一层?小弟是初学者,恳请各位指教,在此谢谢了!

网友:
可能SN是SP的反版就不要自动生成了,个人理解。

网友:
这个和你的工艺有关,如果用的是工艺厂提供的PDK,就没问题。如果是你们自己做的PCELL就得确认一下工艺厂的文件了

网友:
有可能是工艺上除了SP之外就是全是SN,所以那层就没显示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我们采用的工艺就是这样的 同一层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