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下,serdes和gtx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2-02-05):
刚进入IC不久,以前光听说过,板件数据传输用的是高速传输serdes,现在看ml623上很多gtx transceiver接口
xilinx也有gtx transceiver的ipcore

gtx全称到底是啥?他跟serdes是什么关系?希望哪位前辈了解的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
怎么说呢 我的理解serdes是一个串行收发的统称吧。xilinx的gtx,gtp等都是一种实现。它其实就是一个serdes。

楼主:
gtx 是general transceiver 还是G比特transceiver啊?

网友(2012-03-21):
serdes = serial  and deserial吧,就是组串器与解串器,也就是通用的高速IO。

GTX,GTP,GTH等都是SERDES,只是速率不一样,XILINX叫其不同的名字方便区分。

网友:
GTX由:serdes+LVDS+PLL+8b/10b编解码+绕解码组成,不仅是serdes

网友(2013-03-26):
涨见识了。

网友(2015-06-01):
SerDes:是串行/解串器,也可以叫串行收发器
GT(包括GTX、GTH和GTP):是Xilinx在高速SerDes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模块,如8b/10b编解码等(具体可以看Xilinx相关文档,如ug476)形成的一个高速串行收发器,GT是Gigabit Transceiver的意思,它是实现当下一些高速串行接口的基础:如PCIe、RapidIO等

网友(2016-11-12):
回复 网友A:

   这个理解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