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的lvs问题?

楼主(2012-02-05):
大家好,我用calibre执行lvs时,从verilog网表提取的spice网表时,是一条net,但是,当从gds文件提取spice网表时,就变成2条net了,各位给点建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那就是 gds里面有open net啊, disconnected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斑竹,您好,如果在icc中看那条net是连在一起的,而gds中是断开的,应该如何修改呢,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比较奇怪了, 按理说icc和后面是一致的

在layout 上query吧, 比如virtuoso,

网友:
会不会是icc写出的网表问题,看下转化成spice文件后里面有没有*.connect/*.CONN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