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derive_pg_connection -reconnect

楼主(2012-02-06):
各位前辈:
       请教一个问题
       在ICC中derive_pg_connection -reconnect
        后显示如下
       other  power nets:  1506/1506
        unconnect power pin:  0/0
       other ground nets :    1506/1506
        unconnect ground pin: 0/0
        warningower connection/checking is skipped for 3010 power pins because the required power pin information connot
                     be found in logical libraries.
      这个警告要管吗

网友:
不用管。
因为 ”unconnect power pin:  0/0;unconnect ground pin: 0/0“表示都连上了。

网友:
-reconnect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check_mv_design -verbose时
    报warning :logical lib_cell XOR2P does not have power/ground pin definition.(MV-512)
     这个警告也可忽略????

网友:
如果是低功耗设计,那是lib问题。
lib里要定义pg_pin.
如果是普通设计那就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