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都使用SSTA吗? 好像还都是STA分析timing吧。

楼主(2012-02-06):
SSTA的概念也有些年头了, 但看到还是用PT做STA分析,无论工艺先进与否, 请大家说说。

网友:
看TSMC的Reference Flow 40nm的用了SSTA。
不知道实际是怎样的。

网友A:
应该只有很少的公司用SSTA, 普遍的还是用STA+OCV(或LOCV),根据自己芯片的yield对derate做调整.

网友:
我啊没用过, 28nm的时候用 aocv,

SSTA  有的公司用的多, 比如Ibm

网友:
第一次听说SSTA是在2006年, 大致的理念是将传统STA以计算slack timing改为预测path timing满足的“几率”? 有点买彩票的感觉。

呵呵, 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 依旧没有普及啊。

网友:
    版主是怎么知道有的公司用的多? 通过什么方式了解的?

网友:
和朋友吃饭,聊天,

也可以google了解下

网友:
应该只有很少的公司用SSTA, 普遍的还是用STA+OCV(或LOCV),根据自己芯片的yield对derate做调整.
引用 网友A:

根据自己芯片的yield对derate做调整,一般是怎么调整的呢?

网友:
现在大家好像不太提这个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