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版图后PT分析的时序没有问题,可是后仿真时却出现了问题!

楼主(2012-02-06):
我的设计版图生成后用PT进行时序分析,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满足(encounter里分析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也满足),可是做后仿真时却和前仿真不一样了。出现了很多信号的不定态。郁闷呀!按理说PT静态时序分析OK了,设计应该没问题了呀!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希望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帮我指点下!

网友:
你的sdc文件约束不够完善,很多function下的东西没有被约束到,这个和后端无关,和综合的designer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就是说跟综合的TCL约束语句有关系。有的路径没有约束到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除了这种可能性外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情况呢?你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是吗?谢谢你

网友:
也有其他原因,好比你的simulation model和你的Lib(尤其是analog的)对不上,这主要是由于analog disgner对ditgital电路的工作原理不太熟悉的缘故。其实你可以在pt里面去报一下那些有violation的电路,看看他们的setup和hold在pt里面是什么样的,再分析一下,就很快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综合脚本是:
read_verilog /....v
current_design eua2308_dap_ram
link_design eua2308_dap_ram
set_driving_cell -lib -cell DFFN -pin Q -no_design_rule [all_inputs] -library fs90a_c_generic_core_tt2p5v25c
set_wire_load_model -name enG50K -lib fs90a_c_generic_core_tt2p5v25c
set_wire_load_mode enclosed
set_operation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wc_bc-min BBCOM -min fs90a_c_generic_core_ff2p75vm40c.db -max WWCOM -fs90a_c_generic_core_ss2p25v125c.db
create_clock_period 38 -waveform{0 19} PLL_CLK
set_load 5e-1[all_outputs]
set_drive 0 {PLL_CLK}
set_dont_touch_network {PLL_CLK}
set_clock_transition 1 PLL_CLK
set_clock_latency 2e-1 PLL_CLK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0.3 [get_clocks PLL_CLK]
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0.2 [get_clocks PLL_CLK]
set_input_delay 2 [remove_from_collection [all_inputs] [get_ports PLL_CLK]] -clock PLL_CLK
set_output_delay 1 [all_outputs] -clock PLL_CLK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只是对数字部分做后端仿真,还没有与模拟部分一起混合仿真。PT里分析建立时间和保持都OK,且用report_violatoters没有violate路径。对了,你用于版图后PT分析的spef文件是用什么产生的?QRC还是starxt还是直接在encounter timing菜单下的 RC extraction产生的?我怀疑是不是我的spef文件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是测试激励的问题才导致后仿真不通过?

网友:
建议还是先好好了解一下设计流程,不然问题会越来越多.

网友:
增加一些margin, design uncertainty

网友:
    我刚才说了,你要去pt找原因,不是在dc里面找原因。综合和你现在这个问题不搭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sdc文件约束不够完善,很多function下的东西没有被约束到,这个和后端无关,和综合的designer有关系。
你不是说跟后端无关吗?

网友:
回复  ttder

    你不是说跟后端无关吗?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作为后端的designer,现在说前端约束的不够全面,你要拿出证据来。我之所以让你到pt里面去报,就是让你去找证据,去找线索。公司里argue都是要讲证据的。你说别人有问题,那好,请拿出证据来。约束和design关系很大,你贴出综合脚本,让谁都看不出来问题啊,到底是哪些地方约束的不好,只有designer自己知道,你现在的任务是要找到那些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懂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详细的回答,我明白你的意思。正规的公司应该是这样的。我现在是学生,刚从师兄那接手他们以前做的项目,前端是他们做的。后端我是边学边做。导师公司就我一个做数字的。水平有限,压力大呀。谢谢你的指导。我再好好思考下!

网友:
你去追一下这些不定态的来源或者直接看一下寄存器有没有都正确的复位了,我怀疑是reset释放时时序违例了,要做一下reset的释放同步

网友:
不知道你的前仿真是RTL level的还是综合后Gate level的?如果是RTL的,你可以做一下PR前的GATE level仿真,看看是不是就已经有不定态了,那说明你需要按照15#的方法,做reset 同步释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仿真时RTL的前仿。综合后生产网表没有再做仿真了。直接等版图生成后再做后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