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里打开电路图一堆黄色叉叉

楼主(2012-02-06):
在cadence里打开电路图,相同的模块上每一个都显示了黄色的大叉叉
warning:*** symbol updated since last schematic save
请问牛人,这是啥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
会不会是没连好呀!

网友:
刷新一下吧

网友:
你调用的单元库被删掉了!

网友:
如果只是显示黄色的叉叉,那说明你调用的symbol已经被删除了,如果在symbol上面还显示黄色的叉叉,估计是你拷贝别人的电路过来的吧,只要你再保存一下就没有了。

网友:
点一下 check and save

网友A:
估计只拷贝了最后的shematic但是它调用的没拷贝过来。或者拷贝过来了。没有连接到。你q一下黄色的方框。然后重新选择一下。

网友(2012-12-19):
同问,不理解。跟复制单元有关系?什么方法可以避免?

网友:
我觉得是你调用元件的symbol不是不存在就是里面的电路被改过了

网友(2015-07-01):
symbol和pin角对应不上

网友(2021-10-25):
你的电路应该是不小心复制了两层,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2025-04-27):
引用 网友A:
估计只拷贝了最后的shematic但是它调用的没拷贝过来。或者拷贝过来了。没有连接到。你q一下黄色的方框。然 ...

谢谢佬,成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