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独立的license同时启动

楼主(2012-02-06):
各位大侠,我现在有两个独立的license,一个是vcs,另一个是dc的,两个license没有放到一个license里面,我想同时启动这两个license,有什么办法么?十分着急,谢谢大家了。

楼主:
不行,报的错是snpslmd冲突,已经被使用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把解决方法贴上来,方便大家以后使用。
对于lmgrd来讲的话,一般的用法是lmgrd -c "license位置" -l xxx.log。如果不指定license的话,软件会自动寻找LM_LICENSE_FILE所指定的license,所以如果有多个license的话,可以通过LM_LICENSE_FILE指定,然后通过lmgrd启动,多个license之间通过;分隔。例如:
export LM_LICENSE_FILE="/usr/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usr/eda/synopsys/license/syn.lic"
./lmgrd -l /usr/eda/synopsys/license.log

网友:
谢谢。。刚好用上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把解决方法贴上来,方便大家以后使用。
对于lmgrd来讲的话,一般的用法是lmgrd -c "lic ...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不行呀,而且之间用“;”肯定是不行的,不知LZ是怎么搞定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看太懂,我觉得将两个LICENSE文件合并成一个即可,因为他们采用的是同一个DAEMON。如果不同DAEMON可以用楼主的LM_LICENSE_FILE方法来设置,中间用:分割

楼主:
edacw有什么问题出现么?我就是那么做的,成功了。但是我本身也不是十分的清楚license的配置过程,就是试验出来的。

网友:
学习一下,感觉和win解决一样

网友(2019-02-17):
如果是多个不同版本scl呢?
有没有思路?
docker啥的?

网友(2021-07-12):
我也有类似需求,不过因为需要使用两个完全不同版本的lmgrd,而且两个license也不一样,所以既不能合并license又不能通过采用LZ的方法。目前还没方向,愁啊。。

网友(2022-11-18):
引用 网友A:
试过了,不行呀,而且之间用“;”肯定是不行的,不知LZ是怎么搞定的?谢谢! ...

应该用冒号":",另外双引号应该把两个lic都括起来吧

网友(2024-10-16):
我用楼主的方法试了,会不停的循环,手动cat两个license成一个,删掉多余代码,反而wor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