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xtgrd是什么文件包含什么信息呢?

楼主(2012-02-06):
nxtgrd是什么文件包含什么信息呢?求解

网友:
rc 参数抽取信息, 就是itf 的信息,然后做2D,3D抽取参数

说明哪层metal和哪层metal直接有多少RC寄生,

metal和AA直接有多少寄生,等等,就是用于postlayout RC计算的,反标STA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7-06-29):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starrc 从def 文件里读取了net的宽度和长度,然后参考nxtgrd文件里的信息计算出具体的RC值,形成的spe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