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hb master总线接口的设计思路

楼主(2012-02-06):
请问ahb总线接口的可综合设计,是通过状态机,描述其从申请仲裁,到地址传输,到数据传输,到传输完成的状态吗?

网友:
ahb总线设计中无非就默认主设备,默认从设备,仲裁器,译码器,主到从的多路选择器以及从到主的多路选择器这六大部分,这其中最难设计的应该仲裁器了,仲裁器中是需要用到一个复杂的状态机的,另外APB桥如果你要设计的话,这里边也是要用到状态机的,建议参考一下ARM公司出的个个AMBA EASY系统设计,这里边讲的详细,ARM官方网站有下的。

网友(2012-03-31):
二楼说的很对,看一下ARM官方的EASY系统,就很清楚了。

楼主(2013-10-24):
回复 网友A:

    嗯,好久没登了。谢谢啦!

网友:
MARK一下,有空看看

网友(2014-04-03):
回复 网友B:

   ahb_master设计,一般来讲,主要分以下几块:   1、ahb_reg,寄存器设计,用来配置该IP的功能,允许ARM可以通过AHB或者APB接口访问;
   2、ahb_master_fsm,master的核心部分,即AHB Master进行主动传输的状态机控制部分;
   3、如果该IP还外接其他总线协议,则其他总线协议接口部分以及内部数据交换的FIFO;

   主要来讲,针对IP设计来讲,就这么几个简单的部分,如果从整个SOC 系统来讲,AHB Master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IP而已。

网友:
mark 是有这几个过程,也要看ip本身的复杂性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