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能聊聊post-CTS时序优化的话题吗?

楼主(2012-02-06):
CTS做完了, clock skew 和 insertion delay 都不错, 但setup timing有需要再优化的,path还不算少, 只得动placement了, 结果可想而知, clock skew 和 insertion delay 都变差了。再调整一次clock tree, skew修的尚可, 但 clock insertion 变得更差, 意料之中。

在不牺牲CTS的前提下, 对post-CTS做优化, 大家畅所欲言啊!

网友:
这个问题的scope有点大.....

网友:
CTS前的Timing 无Vio, CTS后,如果Lat,Skew 与CTS前预估的接近, Timing不该有很大的Vio才合理.

网友:
如果post-cts有时序违反,我一般是利用useful skew或size cell把前几条违反的修掉,然后做post-opt,若有违反再修再优化,如此循环。也会试着加上useful skew约束让工具重新cts,post-opt。也会重新floorplan。也会重新DC。也会修改RTL。

对clock skew一般不太关心,只要时序都OK就行。
clock insertion delay还是比较关心的,delay大了,问题也多了。

楼主:
似乎useful_skew一旦启用就是对全局的, 有没有只对某些path的呢? 如你所说, 如果useful_skew反复使用,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网友:
我是对前面几调违反比较大的使用的,手动调整的,调了clock skew之后可能会出现hold违反,在signoff阶段修掉就可以的。

网友:
當clock skew還不錯..但timing變很糟
建議分析一下是不是有些地方在legalize place 被搬很遠了
或許這才是root cause

网友:
skew只是在做cts时的一个评估指标,cts做完后,就不要考虑skew了,做postcts优化时,主要是优化时序的,这时候会把skew优化大的,你要的是时序,又不是skew。后面pt修时序的时候有可能还要人为推时钟,这样skew更大了,呵呵

网友:
教给楼主一个好招... 便捷又迅速
请使用cadence的EDI 11,CTS阶段采用CCopt方法,时序会好很多,并且有很强的SI预估前瞻性...

楼主:
教给楼主一个好招... 便捷又迅速
请使用cadence的EDI 11,CTS阶段采用CCopt方法,时序会好很多,并且有很强 ...
引用 网友A:

谢谢。 一个小问题: skew和insertion_delay也能兼顾到吗? 听起来有点像MMMC优化的感觉, 每个mode和每个corner都自动优化, 一经拥有,别无所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clock skew的计算一般CTS方式无非就是capture clock和launch clock之差,除了CLKBUF不会touch别的单元

CCopt方法把这两部分延展到了datapath上,也就是说它缩小skew的方式需要更多的服务器运算时间来统筹整个CTS和CTSopt阶段,而不是将两者独立进行。

才疏学浅,刚刚接触...

说得不对之处,请大神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下,加useful skew约束的命令是哪些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可能,有时候可能是某些的地方有congestion影响了timing的优化结果!

网友:
CCopt  Cadence 新收的公司..又要另外的license
EDI11.1才有  玩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EDI 11都玩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木有正式release吧
   bata我这里有,试了几个design,还没进行总结

   我的boss在测试,还木有定论

网友:
回复  damonzhao

   木有正式release吧
   bata我这里有,试了几个design,还没进行总结

   我 ...
引用 网友A:

EDI11.1,昨天的seminar,你们这么早就测试了,羡慕啊。。。。

网友:
EDI11.1 FCS 去年就release了,可以用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昨天的seminar啊,我们这边去年就来了...
   不过我也要毕业了,测试结果就留给下面的人了

网友:
clock skew还是要关心的,在高频数字电路里,对这参数就比较敏感,反而insertion delay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
做时序优化时,首先是要满足timing target,如果最基本的都满足不了的话,谈其它的没有什么必要。
影响时序的因素有:clock pin的位置,local congestion,long interconnect,DRC等等,手段无非就是针对这些因素做优化
然后呢,就要关心那些你的设计中,需要关心的问题了,比如skew

网友:
>>请使用cadence的EDI 11,CTS阶段采用CCopt方法,时序会好很多,并且有很强的SI预估前瞻性...

真的有這麼強? 還是估計到SI??

网友:
这几个参数本来就是相互关系的
给个小建议吧
做完时钟树以后,fix时钟单元
再优化其他的参数。

网友(2012-03-10):
CCOPT对单时钟block的时序优化很有效,但对复杂多时钟域的design处理还不太好。

网友(2013-10-27):
这个有问题啊,你要是cts和insertion delay 都控制得不错,应该不会有太多setup timing的,是不是place没收干净,或者margin留的不够,是不是sdc没有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