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使用Milkyway 产生memory的Milkway lib

楼主(2012-02-06):
各位大侠你们好!

现在我需要产生memory的Milkway lib,具体流程如下,请各位大侠看下问题出在哪儿。

1. create a Milkyway lib

TF file
scc65nll_vhs_8lm_1tm.tf

返回的结果为:

Technology file scc65nll_vhs_8lm_1tm.tf has been loaded successfully.

axtfInitializeMainTable

Error: Failed to build technology table from scc65nll_vhs_8lm_1tm.tf. (MW-019)
Cannot perform requested operation.

axBuildALayer failed for PRBoundary!

Cannot perform requested operation

2. LEF to Milkyway

设置如下

Tech LEF file: scc65nll_vhs_8lm_1tm.lef
Cell LEF file: S65NLLHS1PH_X65Y1D38.lef
Map file: gds2InLayer.map

返回的结果为:

Starting to read LEF file ...

WARNING : LEF NAMESCASESENSITIVE ON is inconsistent with library case sensitive OFF.

Calling LEF IN API exit handler ...

Read LEF completed

Milkyway lib的文件夹下,并没有CELFRAM两个文件夹。

我不知道我的流程中哪一步出了问题,我觉得可能是map file或者LEF file选择的不对。

期待你们的回复,谢谢!

网友:
memory有lef的话,可以LEF to Milkyway的方式进行

网友(2013-01-15):
回复 楼主:

    兄弟你有milkyway这个软件吗?可以共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现在也是在lef 到milkyway的有问题啊。
Capacitance models should be loaded with a TLU+ file later.
Start to load technology file .sc9_tech1.lef.tf.
Technology file .sc9_tech1.lef.tf has been loaded successfully.
Starting to read LEF file ...
ERROR: Parser Error At Line 16, Last token was <
>,
       Caused By:<syntax error>
ERROR: Parser Error At Line 17, Last token was <
>,
       Caused By:<syntax error>
ERROR: Parser Error At Line 18, Last token was <
>,
       Caused By:<syntax error>
ERROR: Parser Error At Line 19, Last token was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就是用LEF到milkyway的自动化流程,但是有很多错误啊。
Capacitance models should be loaded with a TLU+ file later.
Start to load technology file .sc9_tech1.lef.tf.
Technology file .sc9_tech1.lef.tf has been loaded successfully.
Starting to read LEF file ...
ERROR: Parser Error At Line 16, Last token was <
>,
       Caused By:<syntax error>
ERROR: Parser Error At Line 17, Last token was <
>,
       Caused By:<syntax error>
ERROR: Parser Error At Line 18, Last token was <
>,
       Caused By:<syntax error>
ERROR: Parser Error At Line 19, Last token was <
>,
       Caused By:<syntax error>
ERROR: Parser Error At Line 20, Last token was <
>,
Calling LEF IN API exit handler ...
>>> Read Cell LEF File "/mnt/hgfs/share/sram/sram_sp_hdf.lef" ...

Starting to read LEF file ...
Parser Warning At Line 18, Last token was <sram_sp_hdf>,
       Caused By:<FOREIGN in VIA is obsolete in LEF 5.6.It will be ignored>
Error: Failed to get layer M4 in library. (MWLIBP-055)
Error: Failed to get layer M3 in library. (MWLIBP-055)
Error: Failed to get layer M2 in library. (MWLIBP-055)
Error: Failed to get layer M1 in library. (MWLIBP-055)
Re-mark cell sram_sp_hdf's type as MacroCell.
Calling LEF IN API exit handler ...
Done

Read LEF completed.

Extracting blockage/pin ...
------ new BPV starts ... -----
Marking EEQ ports in each cell.
------ new BPV starts ... -----
       Processing cell [sram_sp_hdf_26155.CEL] ...
** (Delete Cell) ** (cell name = sram_sp_hdf_26155, view name = FRAM) does not exist.
(Macro Instance Object Layer) .....................
Port WEN does not exist in cell sram_sp_hdf
Port WEN does not exist in cell sram_sp_hdf
Port Q[7] does not exist in cell sram_sp_hdf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看看提示的lef语法错误是什么

其次,debug一下你用的map文件。

网友:
怎么都是smic65ll,现在,

先load astro、apollo tf ,建库,然后read_lef , 不要带tech lef,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你这个讲得比较飘渺,请问有类似的脚本和资料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tf file的lef文件是工厂给的,怎么会提示语法错误,这个是怎么搞?我去研究一下,谢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Starrc这个软件里面有.你到论坛里面搜搜 .

网友(2013-07-10):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在库文件里没有找到mapping file文件,而且tf文件相对于MTT文件少定义了两个层次,我是直接修改tf文件吗?这样导GDS不会有问题吗?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tf或是lef是不是从windows下考进来的?从新打印输出一遍,有格式化问题吧

网友(2014-01-13):
回复 网友B:

    您好,我现在需要将memory 的lef文件产生milkyway lib,请问用lef到milkyway的自动化流程具体是什么啊 谢谢您!

网友(2014-05-22):
回复 网友B:
EEQ port 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5-04-08):
回复 网友D:
请问您有关于Milkyway的guide或者相关资料没 还没用过这个软件!有的话可以分享下不,多谢了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人,请问您有关于Milkyway的guide或者相关资料没 还没用过这个软件!有的话可以分享下不,多谢了先

网友(2015-09-07):
回复 网友A:

   版主您好,我使用milkway,想通过lef+gds生成个frame。  但是导入lef的时候报版本问题,我的版本是5.4 他说这个不适合于5.6 我的milkway应该就是5.6。结果就把NAMESCASESENSITIVE OFF了。 我只能换版本吗? 目前软件很缺乏啊  哎。

网友:
回复 网友E:

   资料区有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如果你手头只有这些东西,那你只能试试看咯软件没有也没有办法的事啊,,,,或者你用encounter做,那样就不用理会milkyway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样子啊。主要我目前只有MC ICC 没有encounter,encounter是直接导入lef就可以吧。 没走过encounter的流程。。   icc的以前走过。 我昨天做出来了  放到virtuoso下面,会有DRC问题,有的金属线伸进MEM的时候就会和内部发生DRC问题。 其实我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在virtuoso下面改也可以吧。    主要是我发现在给MEM加电源地的时候,有好多连接孔。 在VIRTUOSO下都会报错啊。 800多个 这是必须手改的嘛?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就是你的mem的mw数据没转好吧,不然咋只会mem的接口出问题呢?
lef到mw转好数据才是关键

网友:
回复 网友A:

    0.0  就是孔的阵列,我目前是解决了  一个个在ICC中改。 比在virtuoso中快

网友(2017-04-09):
没有.tf文件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