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研究一下这个Smith Chart

楼主(2012-02-06):
下面的Smith Chart 不知道是用什么工具做出来的。
里面的S参数,可以用阻抗ohm来表示,这个不是很理解
上图中的空心圆 10.00(65.64,673.7)Ohm
我只知道10.00代表10.00MHz的意思
具体括号中的两个数是啥?
代表S11的实部和虚部?
我只知道S11,可以用dB来表示,可以用mag来表示,还没有听说过用Ohm来表示的。
哪位达人,给明示一下?

楼主:
再补充一张图
下面的这张图,是上面的Smith Chart 图转换过来的频率图。
里面两根线,分别是阻抗的实部和虚部。

通过这个频率曲线,可以得到右边的等效电路。

不知道用啥工具,可以计算出这样的等效电路。请大师帮忙指教。

网友:
括号中的两个数应该是输入阻抗的实部和虚部,输入阻抗可有反射系数计算出来

楼主:
    多谢bing131的回答。

理解上面两个图的意思了。
是用S参数,来表达的输入阻抗的曲线。

图的名字,用了S参数,所以使我产生了误解。

反射系数S11=(Z-Z0)/(Z+Z0)
如果,确定了Z0值为50ohm,
解析出S11值,就可以算出来对应的输入阻抗Z的值。

另外一个问题,不知道谁能给解答一下。
这个等效电路,是如何求得的呢?

网友A:
好像ADS里就有参数提取工具,可以提取这样的等效电路参数

楼主:
再次感谢bing131的回答。

我去查看一下ADS工具
看看是否能实现该功能。

好像ADS里就有参数提取工具,可以提取这样的等效电路参数
引用 网友A:

网友(2013-05-17):
上述电路的原理如下:
该电路模型对应smith图位置1处的电路模型,根据阻抗曲线,可知电阻峰值位置处(纯电阻)为11.18千欧,电抗为0,对应的频率约为13.6MHz(在该位置处可做阻抗匹配处理)。根据位置1附近处电抗,以及谐振频点(13.6MHz)可计算出等效电路的电容和电抗。1/sqrt(LC)=2*pi*F,其中F为谐振频率,L为电感,C为电容;根据阻抗图,设另一频点F'处的电抗为R',则有R'=1/(2*pi*F')/C+(2*pi*F')*L*C;由上述两个式子即可求出L和C。

网友(2014-10-24):
等效电路是很容易得出的,简单做法你就在AWR或者ADS里建立电路模型得到S参数曲线做简单对比就可以。

网友:
关于这个真的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