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接收机灵敏度计算问题

楼主(2012-02-06):
计算过程中需要用到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即 在某一传输速率下应达到的信噪比 Eb/No,例如为了实现1E-10的误码率,所需的Eb/No理论值分别是3.6dB110Mbps),4.3dB200Mbps),4.6dB480Mbps),那请问当速率为53Mbps,80Mbps,160Mbps,320Mbps,400Mbps时所需的Eb/No应该是多大呢?是不是有标准可查,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标准?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不考虑基带处理,知道所用的modulation,假设agwnoise,估计随便一搜就能搜到你要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前面我问的不够清楚,问题是这样的:计算UWB中接收机灵敏度的公式是 PN+I+S,其中PN是射频接收机输出端每比特噪声功率,I是实现损失(Implementation Loss),S是 required Eb/No,即理论要求的信噪比。那么在  1024位PSDU,packet error rate(PER)小于8%,数据传输速率为80Mbps的情况下,这个S应该取多少呢?有了这个S就能很方便的确定灵敏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