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2011 破解問題 enviroment setting is blocking,,,

楼主(2012-02-06):
如附圖

有牛大大能幫忙解決此問題嗎

enviroment setting is blocking

enviroment setting is blocking

网友:
thanks so much dear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的什么系统?是Win7吗?如果不是,是不是在安装过程中安装了软件自带的license相关的组件,如果是,就不要安装,如果不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是用Win7作業系統

网友:
好像Win7系统挺麻烦的,是不是设置环境变量的时候要以管理员身份登录

网友:
windows7 你要先把 帳戶那裡有一個設定(忘了名稱) UAC
你把他調到  最低
然後你要把 firewall 關掉
在以系統管理員身份開啟 就ok
我之前也是不行
後來就用上面的方法設定 即可

网友:
我也遇到此问题

网友(2012-11-21):
有幫助的資訊

网友B(2020-11-23):
我在linux下也碰见这种情况了,要破解得在root下先删掉bashrc里的变量然后再破解

网友C(2022-02-21):
引用 网友B:
我在linux下也碰见这种情况了,要破解得在root下先删掉bashrc里的变量然后再破解 ...

你好,我在linux下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麻烦能详细解释一下解决方法吗?谢谢

网友:
隔了几个月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可以先看一下现在ADS的环境变量是什么 是不是之前有定义过  我上次的情况应该是开机启动的bashrc里有定义过一次

网友:
一定要2011的么。。。论坛里好多2021的破解而且ads官网可以下
只有设计芯片制造的eda需要多重验证。。。

网友(2025-01-07):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在linux下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麻烦能详细解释一下解决方法吗?谢谢
...

请问兄弟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linux下也碰见这种情况了,要破解得在root下先删掉bashrc里的变量然后再破解 ...

我也是Linux下碰到类似的,请问是删掉哪些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