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做MCU后端设计数字模拟power定义

楼主(2012-02-06):
各位大虾:
     小弟首次打算在ICC里做包括模拟模块的布局布线(也就是顶层)的MCU后端设计(以前只做数字部分的,这次想数字模拟一起布局布线)
     数字部分是1.8v供电,而模拟部分有5V和3.3V两种电压,
     请问这种情况下,怎么在ICC里定义各种power呢?用ICC不久,请问用什么命令呀?
     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没大侠帮帮忙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继续求解ing

网友:
是 带analog IP的 top level PR是吧,

create_nets -power analog_power

然后用derive_pg_connections 连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是带analog IP的PR,是我表达的不清楚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ICC里用什么命令使一条net在route的时候,让它不绕线(detour),即最短连线)?
    谢谢了

网友:
我想学ICC,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TX,这个论坛里有很多资料。呵呵

楼主:
请教icfbicfb, 这种情况下网表里面需要描述analog power&ground吗?
还是像数字power&ground一样,在网表里不体现?
在此谢过

网友(2012-08-12):
回复 网友A:

同问。
我觉得不需要,不知对不对?

网友(2019-04-01):
求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