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请教】为什么后仿真数据比前仿真数据小

楼主(2012-02-06):
前仿真得到的瞬态数据有几个G的大小,但是后仿真得到的数据只有100多M,但是两次的仿真结果看波形都是没有问题的,请问为什么后仿真的数据会比前仿真的小那么多,谢谢!

网友(2013-07-31):
我也试过,后仿的波形参数比前仿的还要好,确实不清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