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5141环境变量 求高手远程下

楼主(2012-02-06):
1,环境是这样的win7下vm搭建的red hat9下安装cadence ic5141.
2.软件已近装好,不会设置环境变量 。

装这个软件。到现在我花了2个月的时间。因为不大懂vm,red hat,和cadence.   一路都是看教程一步步下来的。大侠们不要笑话我,当初我弄个VM TOOLS  都弄了一个星期才装好。装这个软件真是太艰辛了。每天看百度的搜索条,我都是看到50页以后。
现在软件装好了,弄环境变量。又弄了两个星期,该看的教程都看完了。现在时在百度知道上发帖,没人懂的。真的是山穷水尽了。希望高人能帮我远程下,小弟在次再次感谢了。希望能得到好心人的帮助    QQ455307852

网友:
如果是bash,例子如下:
# .bashrc
# cadence/ic5141
export CDS_LIC_FILE=/eda/cadence/license.dat
export CDS_INST_DIR=/eda/cadence/ic5141
export CDSDIR=/eda/cadence/ic5141
export CDSHOME=/eda/cadence/ic5141
export CDS_ROOT=/eda/cadence/ic5141
export CDS_INSTALL_DIR=/eda/cadence/ic5141/tools/dfII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PATH=$PATH:/eda/cadence/ic5141:/eda/cadence/ic5141/tools:/eda/cadence/ic5141/tools/dfII:/eda/cadence/ic5141/tools/dfII/bin:/eda/cadence/ic5141/tools/bin:/eda/cadence/ic5141/share/bin:/eda/cadence/ic5141/tools/dracula/bin

网友:
将上述文字,保存为一个文件,在bash下,source该文件,即可以运行cadence的各项命令了
或者将上述文字补充到~/.bashrc文件里,进入bash后自动配置好了环境变量

网友:
另:如果是csh,对上述文件所有的内容作如下类似的等价的修改:
bash: export CDS_LIC_FILE=/eda/cadence/license.dat
csh:setenv  CDS_LIC_FILE  /eda/cadence/license.dat
即可以在csh下运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2012-03-08):
受用,准备装cadence

网友:
成功运行

网友:
装ICFB,网上的教程很多啊。一步步按照教程来,傻瓜式安装都可以的。环境变量教程里面也都有,修改下实际安装路径就可以了。
VM没搞过,个人不喜欢这种方式,还不如装双系统。

网友:
bash: export LD_ASSUME_KERNEL=2.4.1
或者
csh: setenv LD_ASSUME_KERNEL 2.4.1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2-05-25):
# .bashrc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
#CADENCE ICMS
#########################################
alias lmli='/home/eda/cadence/ic5141/tools/bin/lmgrd -c /home/eda/cadence/ic5141/share/license/license.dat'
export CDS_ROOT=/home/eda/cadence/ic5141
export CDS_LIC_FILE=5280@localhost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CDS_ROOT/tools/dfII/binCDS_ROOT/tools/spectre/binPATH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LD_ASSUME_KERNEL=2.4.0
#########################################
#MENTOR CALIBRE
#########################################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eda/mentor/calibre/ixl_cal_2005.1_10.20/license.dat
export MGC_HOME=/home/eda/mentor/calibre/ixl_cal_2005.1_10.20
export PATH=$MGC_HOME/bin:$PATH
########################################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

:$ 表示冒号与美元符号
呵呵,
终于发现为什么在这个回复里打印不出来这东东了,

网友(2013-04-28):
正在做这些事情。
非常感谢。

网友(2014-03-08):
回复 楼主:

网友(2015-12-25):
回复 网友B:

楼主那个bash或csh文件要放在哪个位置啊,是自己账户下还是启动ICFB的文件夹里面

网友(2017-06-19):
大神我用的是EL5.5,安装后,输入命令后报错,网上一直没找到这个包libXp.so.6,怎么办?
[root@localhost eda]# icfb&
/home/eda/ic5141/tools/dfII/bin/icfb.exe: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p.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