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与CIC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12-02-06):
各位好:
在我的设计中,sigma-delta采用一位量化,比较器输出为±1,比较器后面接的是FPGA实现的CIC滤波器,但FPGA中处理的数据是1和0.

那我是不是应该将比较器的输出±1,当做两位的数据输入,+1当做01,-1当做11  ?

还有。系统级设计中  滤波器的通带纹波、祖带纹波怎么确定?

谢谢了。

PS   各位有没有例子共小弟参考?孤军奋战,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网友:
可以用补码的形式表示。 CIC FILTER要看你的降采样系数是多少了。一般用比SIGMA-DELTA 调制器阶数多一级就可以较好实现抽取。一般CIC FILTER后再加一级 FIR 补偿滤波器,可以减少CIC在通带的衰减。

网友:
    你可以这样想,1比特量化,比较器输出是-1和1,这在前级只是表示当前值比量化台阶小还是大,是逻辑意义而不是纯数学意义。所以对于1比特量化你将主需要做下电平转换,当成0,1来用就好了,神马是1比特量化,逻辑上就是0,1。
  对于降采样系统,通行的做法是做两级,一级半带滤波,一级cic,至于滤波器参数选择,主要根据你的系统设计目标,信噪比和降采样级数,信噪比决定你的通带文波和阻带衰减,滤波器级数分配决定你如何分配合理的过渡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那我在系统设计滤波器中,我是直接将CIC接在比较器后面的。在系统设计里面,CIC里面的算法是将1和-1进行叠加然后降采样滤波的,用scope观察波形和原模拟信号输入一致——仅仅是幅值一致,频率还要后续的半带滤波降采样才能一致。

如果我把-1当成0.那在CIC中,算出的数据就和原模拟信号 幅值不一致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系统仿真里面有错?不过按理说,输出+1 和 -1是逻辑上的变化,不是数学上的意义,但经过CIC后怎么又会恢复成原来的模拟信号呢?)我Q734497581

网友(2012-04-23):
回复 网友B:

    178439927我QQ···一起讨论··我也在搞这个哈!!!你QQ加不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啊,你QQ加不了啊!!!

网友(2020-03-24):
I am just learning to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