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DPC的线性规划译码算法的问题

楼主(2012-02-07):
关于Using linear programming to Decode Binary linear codes一文我想大家都有看吧,其中下面的1是如何变成2的啊?想了好久

网友:
那就要看那个r是怎么定义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r是译出yi=1的cost,主要是我不知道怎么从1数学变形成2这样啊。

网友:
我不太懂这个,但是我感觉2好像是对r的定义。1式只是说最大似然译码就是找到pr(y|y^)的最大值。pr(y|y^)应该就是码子,包含一组yi,比如(y1,y2,...,yn)。我没看论文前面,不知道y是怎么定义的?
总的来说,2式和1式没有联系,应该是各说各的事情。

网友:
我不太懂这个,但是我感觉2好像是对r的定义。1式只是说最大似然译码就是找到pr(y|y^)的最大值。pr(y|y^)应该就是码子,包含一组yi,比如(y1,y2,...,yn)。我没看论文前面,不知道y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2017-07-20):
这就是LLR的定义。条件概率下,1bit本来应该等于0的概率比上1bit本来应该等于1的概率

网友(2017-09-01):
对的,这就是对数似然比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