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T_check-timing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2-07):
在pt中,check_timing出现以下几个warning
warning:there are 65 register clock pins with no clock
warning:there is 1 port with parasitics but with no driving cell
warning:there are 96 endpoints which are no constranted for maximun delay

该怎么解决呀?必须要解决吗?

网友:
這是大哉問, 是要看design,
就以第一個來說, 如果有flip flop沒有被clock 敲到
那STA就無法檢查, 可能就會有問題..但如果是ripple counter..那就沒關係

网友:
要看实际情况,逐个看

网友:
要不要解看 design怎麼設計的, 但是一定要review...

网友(2013-01-24):
回复 网友A:

   请问应该怎么查看这些对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trace 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