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大,请教在RFIC design 时候nport如何设置?

楼主(2012-02-07):
各位大大,请教在RFIC design 时候里面的nport如何设置(sp仿真的时候需要),非常感谢!
即在sp仿真时需要设置port,我选的nport,可是里面需要填写S_parameter data file ,这个不知道应该是填什么,谢谢!或者是还有其他的port可以用吗?

网友(2012-06-25):
不知有人有 ??

http://sourcelink.cadence.com/docs/files/Application_Notes/2005/nportAN.pdf

网友:
SP仿真直接用普通POR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