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ios 无法打开以前的workspace

楼主(2012-02-07):
现在用的版本是10.1sp1,当打开以前的workspace的时候出如下错误:

project conversion failed for project hello_led_0 with the following error:
Error loading managed make project information for project hello_led_o, the tool definitions used to create the project are not available

哪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换回以前的软件版本还能打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是我自己2了。。。。
打开的是Nios II 10.1sp1 Software Build Tools for Eclipse, 不是IDE,打开IDE在导入workspace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