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的问题

楼主(2012-02-07):
我想用反相器构造一个环形振荡器,根据输出频率得到每一个反相器的延时信息,那么这个环形振荡器我就是直接用奇数个反相器串起来就可以了吗?要加上电容的信息吗?

网友:
对, fab测很多基本参数就是用ring osc 来测试的

网友A:
不需要加上电容信息,只需要指定好MOS spice model,寄生参数信息已经存在
反相器串联起来,首尾相连。
在spice激励中写入一个瞬态初始电压。
稍微计算一下巴克豪森准则,以便振荡器在开环时满足起振条件。
MOS管尺寸不需要过大,在5~15um之间就行。

这是我研一做的第一个实验,所以印象很深,layout我也画过了

楼主:
To 2楼:fab是什么?

To 3楼:我用的是PTM模型,您的意思就是只要这个振荡环用Hspice搭起来,寄生电容等信息就已经在晶体管模型中存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obviously
MOS管的spice model必须包含parasitic信息

应该是用BSIM level53了吧
一个MOS管就有几十个参数
嗯 是的用Hspice仿真的
很简单啊,写个.sp

如果觉得这个网表不好写
那就用icfb,导出cdl文件
再仿真

设计个ring oscillator不要多久时间,能振荡起来也就用个半小时就行了

网友:
如果是在数字电路中直接用非门搭建,那样子的环形振荡器输出频率会不会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理论上可以,但是我觉得实际可能不可行

第一,分立元件一般由双极性晶体管制造,尺寸未知
第二,搭建好之后如何测试? 示波器本身的阻抗会不会影响?
第三,如何满足巴克豪森准则?
...

直接画layout的方法也要用spice进行模型来验证其性能
还不如晶体管级搭建环振来得直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在一些文献中反相器链是不用电容的,也有些是写电容的,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直接连接的就不必举例了,下面是个带电容的:

inverter chain

inverter chain

为什么有时候要电容,有时候不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不是寄生电容,而是负载电容,不管是什么电路,基本功能都是驱动各种信号,所以必须加入一定数量的理想负载来贴近实际电路

同理,既然都是电容,那么对环振的频率肯定也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为是把寄生电容以这种形式加到网表中呢,多谢了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我另有个问题请教,但是为了和这个问题分开,我就另外提问了一下,不知道兄弟有没有研究过,关于FinFET的spice仿真。
http://bbs.eetop.cn/thread-320820-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没必要,spice model里已经定义了寄生电容
看你用什么工艺的,RF工艺的还会引入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PTM level54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ptm.asu.edu/modelcard/LP/16nm_LP.pm

这都写得很清楚嘛...  什么参数都有

直接include进spice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来看看。

网友(2014-05-07):
我最近也在做环形振荡器,求指教啊

网友:
楼上的加我QQ吧1822653413

网友:
做环振记得要复位,不然可能振在谐波上

网友(2014-07-25):
环振仿真起来还好,仿真时间可能会是个问题。

实际测试就要注意测试环境及仪器、输出驱动能力等等问题了,尤其测试环境及仪器的接地对于测试影响很大。而且是封出来测还是探针、探卡需要注意的点都不一样。

网友(2015-04-15):
回复 网友D:
大神求加好友请教 Q:2066684071

网友(2016-10-13):
回复 网友A:

   请教,如果采用BSIM模型用HSPICE测量某电路功耗时,是不是也不需要把负载电容或者输入电容加上?是直接给理想输入吗,还是加上两级反相器?

网友E(2019-05-15):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加上电容信息,只需要指定好MOS spice model,寄生参数信息已经存在
反相器串联起来,首尾相连。
在s ...

你好,我是做模拟CMOS的,用PMOS和NMOS画了一个反相器,然后用三个反相器连起来形成环形振荡器,我怎么知道每个反相器的传输时延,以及如何在ADE中仿真振荡?

网友(2020-03-26):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加上电容信息,只需要指定好MOS spice model,寄生参数信息已经存在
反相器串联起来,首尾相连。
在s ...

你好,请问你有学习资料吗

网友(2021-04-01):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是做模拟CMOS的,用PMOS和NMOS画了一个反相器,然后用三个反相器连起来形成环形振荡器,我怎么知 ...

你好,请问你有学习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