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 starrc时用到的mapping file求租

楼主(2012-02-07):
在 starrc时用到的mapping file里面最后有remove_layers那一项,工艺提供的文件如下:  ,想问下是不是指不考虑下列的寄生参数?看以前留下的文件都是把NDIFF保留,其他的去掉就可以。为什么要去掉其他的呢?

网友:
看你是gate还是gds level的 extraction

通常来讲,baselayer 对 rc参数影响较小, 主要是指metal connection引起的rc 参数

网友(2013-05-08):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mapping file的格式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