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hold time violation problem

楼主(2012-02-07):
In the design, both of posedge and negedge of clock is used.

dc automatically insert test_si for negedge of clock, as shown below

but the log report hold time for test_si violate:

  --------------------------------------------------------------------------
  clock (input port cloc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00
  input external delay                                    0.00       0.00 r
  test_si2 (in)                                           0.00       0.00 r
  tposemem/test_si2 (tposemem_test_1)                     0.00       0.00 r
  tposemem/Bisted_DPR64x16/test_si1 (Bisted_DPR64x16_test_1)
                                                          0.00       0.00 r
  tposemem/Bisted_DPR64x16/BistCtrl_i0/test_si1 (BistCtrl_DPR64x16_test_1)
                                                          0.00       0.00 r
  tposemem/Bisted_DPR64x16/BistCtrl_i0/S55/test_si (ST_MAG_DPR64x16_test_1)
                                                          0.00       0.00 r
  tposemem/Bisted_DPR64x16/BistCtrl_i0/S55/S5_reg[0]/SI (SDFFNHX8)
                                                          0.00       0.00 r
  data arrival time                                                  0.00

  clock CLK (fall edge)                                  10.00      1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10.00
  tposemem/Bisted_DPR64x16/BistCtrl_i0/S55/S5_reg[0]/CKN (SDFFNHX8)
                                                          0.00      10.00 f
  library hold time                                       0.05      10.05
  data required time                                                10.05
  --------------------------------------------------------------------------
  data required time                                                10.05
  data arrival time                                                  0.00
  --------------------------------------------------------------------------
  slack (VIOLATED)                                                 -10.05

the slack is about half of clock period.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 Need i constraint test_si?

网友:
问题在于在实际设计中你的TEST-SI是有CLK还是CLKN驱动?
即便是CLK,你可以用LOCKUP LATCH解决

网友:
>>Need i constraint test_si?
YEs you should defined it is triggered CLK or CLK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