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QRC参数提取

楼主(2012-02-07):
encounter里extraction mode有三种选择模式:
default,detail,CCE
我需要提取RC参数产生.spef文件用于STA。应该选哪种模式。
QRC选CCE是吗?QRC 技术库都没有提供。

网友:
detail和CCE都可以

CCE需要qrctechfile 进入encounter了

如果你用外面的qrc,就不需要管这些了,有专门的tech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

网友(2012-10-27):
麻烦问一下qrc做参数提取有什么优势和特点呢?我们最近考虑试用qrc,想大致了解一下。

网友:
我觉得不比star-rcxt差 , 抽取的也挺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不比StarRC提取的结果差?  那能否作为sign off的分析呢    在STA分析的时候,用QRC 提取的spef 会比StarRC 提取的spef 分析出来的时序 更恶化一些吗?  会与真实时序有很大偏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应该问foundry,工程师怎么会知道抽取结果的正确性呢?

foundry会有相关的文档,比较各个工具的精确程度,还有速度等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C:

    Foundry 目前认可的 signoff 分析工具中只有StarRC 而没有QRC 。不过从candence 内部 测试实验结果来看,两者提取spef后进行STA分析的结果一致性还是比较好的。至于QRC能否得到Foundry 的认可, 应该还需要时间验证的。个人觉得,在P&R过程中 用QRC抽参 作为一个初步的时序评估 还是可行的(有时间也可以在工程中 做一些对比试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dence内部测试结果是针对你使用的工艺么?你选用的foundry提供了QRC的techfile没有?

我觉得和制造相关的东西,还是foundry最有发言权

网友:
QRC是sign-off工具
采用Cadence Encounter Flow的design都采用QRC为sign-off工具,请看官网新闻:

TSMC Selects Cadence Virtuoso and Encounter Platforms for its 20nm Design Infrastructure, Spanning Custom/Analog, Digital and Mixed-Signal Design Cadence Design, Verific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Signoff Technology
SAN JOSE, Calif., 16 Oct 2012

http://www.cadence.com/cadence/newsroom/press_releases/Pages/pr.aspx?xml=101612_tsmc
文中说:

For signoff, the Cadence Encounter Timing System offers advanced waveform modeling and multi-valued SPEF for double-patterning RC extraction. Cadence QRC Extraction delivers a DPT-aware corners extraction technology that supports both LEF/DEF and GDSII flows. The Cadence Physical Verification System offers support of 20-nanometer double-patterning and incremental DRC correction, and TSMC rule decks are now available for the Physical Verification System. Encounter Power System provides accurate, basic and complex topology-dependent EM rules, and Litho Physical Analyzer and Litho Electrical Analyzer have been updated with 20-nanometer models for hotspot analysis and repair.

TSMC 20nm 认可,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2013-05-09):
我们0.18um和90nm的项目都是用QRC。

网友(2013-12-31):
缺少QRC file的飘过

网友(2014-03-19):
没有。tch文件,怎么办。。。。。

网友(2017-04-22):
回复 网友D:

   encounter里带techfile 用QRC抽  跟单独用QRC 抽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