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ransition voilations问题

楼主(2012-02-07):
如果setup / hold 都满足了要求,但是Transtion voilations还存在蛮多的。
我想知道这个需要修掉吗?如果这些Transtion voilations存在,会对那些地方造成影响呢?
一般我们设置Transition的Target,是根据什么设置呢?

网友:
我们在设置Transition的target一般根据foundry的建议。
比如TSMC建议90nm 0.7ns,65nm 0.6ns。

Signoff的时候通常会放松点,比如65nm 0.7以上的都修掉,0.6~0.7之间如果数量不多也就算了。我是这么做的,到也不知道合理不合理。

楼主:
版主能帮忙回复下吗?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版主回复?
2楼已经给出正确答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楼的回答完后也是不肯定,所以想得到一个肯定一点的答案。
    其次,他并没有回答,在setup、hold 都满足的情况下,transition violation 还有很多的这种情况下,会对那些地方造成影响。
   我想他也是想知道的吧。
    另外,他有讲这个值是根据foundry的建议。那foundry是如何给这个值,是根据process吗?
    这个建议值难道和项目本身无关吗?

网友:
以前有不少人讨论过,自己去搜

网友:
我倒是觉得,不超过lib 默认范围的可以不修, 超过了则必须修复

网友:
大概的transition都會是以timing library K cell delay, output transition and setup/hold
裡最大的transition index 是多少..主要是避免input transition > k library transition index
STA會用外插造成誤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