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安装hspice 2010.12 Linux AMD64?

楼主(2012-02-07):
我下载了eetop一个帖子的压缩包,解压后得到三个tar文件:

进一步解压出来的文件夹结构很怪,不知道怎么处理? 请了解的同学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你需要下载synopsys_installer,然后用installer来安装hspice
此外,你恐怕还需要一个合适的license
并且在Linux下面,还需要scl来完成license management
这个帖子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20005
是我写的装x86下Linux版hspice2010.03的过程,或许你可以参考一下,但是我不知道是否适用于amd64版的hspice2010.12——但是我知道的是,据称从2010.12版开始,scl版本需要在11.0以上,之前的10.9可能不行了

楼主:
license的话,据一个帖子说是可以混用老版本的。我公司里面的license文件就一个,hspice无论最新的版本还是老版本都是去用它。有时候CAD更新了hspice的版本却不一定会去更新license。

scl是怎么一回事?原来的hspice都是直接指向那个license.dat就好了,scl是什么妖蛾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公司用正版的软件,你最好还是去问问你们的维护组

貌似hspice从2009开始,都需要scl来管理license了,以前的方法被废弃了。
Synopsys Common Licensing,SCL,就是Synopsys家各种工具的license管理器。

网友:
长见识了,顶顶。

网友:
我在用hspice 2011.09,以前的license可以用,没有问题。。

楼主:
请问方便把您的license贴上来吗?

另外,请问您是用什么启动license的,是新版SCL吗?

网友:
license 是根据lmhostid 生成的,贴出来对你也没用。启用用scl10.9.3

楼主:
兄台不妨贴一个license generator的包,顺便也好让我看看license应该是什么样的才让2010版能用,目前eetop上的很多不同的license版本,看起来很不一样。

楼主:
兄台方便上传您的破解包和license吗? 也好让我们学习一下。

网上破解版本众多,看上去不大一样,如果能有proven有效的,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否把教程和文件共享出来,我就是用到2009的了,以后的lic生成的也还是用不了,谢谢

网友(2012-09-01):
回复 楼主:

这个是用来产生license的gen包,用之前请确定licgen里面的pack文件夹里的synopsys.src里面有hspice,hspicerf等等的文字(用记事本去搜索只要有这几个字眼就可以了)产生license的方法论坛上很多,(要有hspice等这些字眼,不然产生的license不能用于hspice)。然后用scl去起这个license就可以了。

网友(2014-01-10):
求一个免费下载的地址

网友(2014-10-16):
回复 网友B:

   下載試看看

网友(2016-06-22):
来学习如何安装的。

网友(2016-11-19):
看评论长见识了

网友(2017-06-09):
回复 楼主:

    可以不错很有用

网友(2018-05-11):
楼主观察的很细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