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nhattan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2-02-07):
看很多英文资料里面都提到manhattan这个词,一知半解地好像认为是用来描述图形方面的,哪位能告诉具体指什么吗?

网友:
2个点之间的通过90度拐弯得到的距离

就是画一个直角三角形,然后manhattan distance就是 两个直角边的距离的和,

也就是现在PR 的routing 路径

楼主:
版主你太有才了! 头一次听到这么直接的描述

网友:
画图最清楚,讲比较累

网友(2015-03-23):
头一次听说,在cadence里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