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里面的setup 和hold

楼主(2012-02-07):
PT里面的setup time和hold time 是不是分别对应下图中的max delay 和min delay。。。

网友:
对, -max就是setup check, -min就是hold che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encounter里面时序完全正常,但是到了PT里面有四个VIOLATED路径,和pad相关的,这个是咋回事,是要在encounter里面重新做还是sdc约束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PT分析为准!可能是你的spef文件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spef 文件 我是用starrc生成的,感觉好像没什么问题。。。下面是PT文件,感觉也正常的。。没网上说的那些问题。。。

网友(2013-03-29):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