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后仿真

楼主(2012-02-07):
小弟modelsim门级仿真遇到下列问题,急待解决,请高手帮帮忙:
    RTL仿真文件:encode8b_10b.v,top.v 仿真正确。
    综合后门级仿真文件:encode8b_10b_map.v, encode8b_10.sdf, top.v, smic18.v(工艺库)
    门级仿真时不加入sdf文件仿真正确,加入sdf文件时 Apply Region设置为/top/uut (uut是测试模块的实例化名),仿真出现Failed to find INSTANCE,看了网上的解决方法,还是不行,知道的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看有没有把这些v文件和sdf文件放到一个目录中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sdf文件和V文件一起都在工程目录下,不加sdf文件直接仿真门级网表是正确的,一加入sdf文件就提示错误,关于怎么加入sdf文件我看了modelsim的manual,应该没有错,现在就是不能仿真,跟软件有关系吗?我用的是AMS2010

网友:
去掉top,直接指向uut

或者命令行:
vsim -t ps -sdftyp /uut=./NetList/SDF.sdf -sdfnoerror +typdelays work.top -do wave.do

网友:
图形化界面下设置:
      Apply Region设置为:tb(testbench名称)/uut (uut是测试模块的实例化名) 即可

一劳永逸的设置:
      在tb中添加initial $sdf_annotate("xx.sdf", tb.uut, , ,"MAXIMUM");

网友:
把文件放到Modelsim的工作库同级目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成这种方法,但是好像initial 在modelsim里不可以吧,用`if,¥sdf_annotate(“(sdf的绝对路径)”,、top/uut(目标单元))`endif模块。不知道在这个工具里是否可以。

网友:
标错了:`if  BEG
               $sdf_annotate(“(sdf的绝对路径)”,、top/uut(目标单元))
         `endif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例化名后再加_u
    /top/uut改为uut_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