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代码风格

楼主(2012-02-07):
如果我要写个状态机,请问敏感列表里写什么? fsm还是*, 那种风格比较好?

always @ (*)
case (fsm)

    IDLE:
        if (....)
            fsm_next = .....;
        else
            fsm_next = .....;

    ..................................

endcase

网友:
按照verilog-2001的代码风格,组合逻辑,alway的敏感信号列表,都用*号即可。
即: always@(*)

你的这个模块是状态迁移模块,组合逻辑,这样写,没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胜感激,呵呵,我的代码风格很差,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