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T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2-02-07):
在encounter里面时序完全正常,但是到了PT里面有四个VIOLATED路径,和pad相关的,这个是咋回事?

PT里面的路径延时如下:
encounter里面相同的路径打印(有没有办法打印出于PT路径一样的格式):
详细的路径:
比较两者好像在PAD之前就是差很多。
下面是我的PT文件

PT时用到的sdc文件

现在试过在encounter里面把slack设成0.7(继续调大的话会DRC出错),相比之前效果好一点,但slack还是很大。。

网友:
各种可能
建议先比较同一路径PT和encounter的timing report,看看哪里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encounter里面能打印出完整的路径吗/? 我用 report_timing -from -to 打印出上面的路径只有三个器件,

网友:
如果encounter连个完整的路径都report不出来,还能在业界混吗?!

出来的路径如果不一样的话,增加-through强迫encounter打出与PT一样的路径
如果encounter说指定的路径没有约束的话,就说明SDC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在首页把路径贴出来了,能麻烦帮我看下吗? 我感觉pad之前encounter和PT的延时就不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下 貌似 -through打进去,路径也不会添加,是不是encounter版本太旧的缘故?

网友:
需要:
1) encounter 里面report_timing 时,加上 -path_type  full_clock
2) 详细的sdc

网友:
估计是sdc的问题。encounter中报的uncertainty 0.2 在PT的报告中都没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sdc文件加进去了,full_type路径也答应出来了。为甚么encounter的时序报告里面,require time 和 arrival time的路径会一致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PT里面的uncertainty remove了,在sdc文件是有uncertainty 0.2,但是在PT(第37行)里面设置了 remove uncertainty,这个影响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入了 path_type full之后,看到的那个文件 怎么感觉跟一开始的延时数都不一样。。。。 并且我加了 check_type host。。。

网友:
那个uncertainty不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呵呵,只是想提醒楼主检查一下sdc文件,不仅是PT的,还要检查encounter里用的。看了你最新的报告,发现encounter的报告中,capture路径上QI00300的delay为0,而在PT中这个cell的delay为1.61。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FF的clock path(clk-->reg/H02)出的问题,自己安装下面的思路去检查原因,
1)在PT里面,为什么network latency 没有了?
2)在encounter里,为什么前3个cell的延迟为0?
3)为什么前后两次encounter报的clock path延迟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啥encounter两次打印出来的路径延时 是不一样的。。如果按照下面的不是不能满足slack的要求了吗。。。。我重新report也是这个结果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刚开始用pt,很不熟悉,多谢哈。
FF的clock path(clk-->reg/H02)出的问题,自己安装下面的思路去检查原因,
1)在PT里面,为什么network latency 没有了?
2)在encounter里,为什么前3个cell的延迟为0?
3)为什么前后两次encounter报的clock path延迟不一样?

1)这个是不是因为我在PT里面 设置了 set extract_model_with_clock_latency_arcs true的缘故,其他好像没什么相关,PT的sdc文件里面 clock latency 是0.2 的
2)在encounter中 我把一个时钟选择器设为no_propagate了,所以选择器就没延时了,,但为什么PAD没延时就搞不懂了。。。
3)clock path 是同一次的,就是加了path_type full  出现的结果,但没列clk buf 和列了clk buf的结果咋差那么大。。

**************
我在PT的SDC中开启了 set driving cell,效果好了一些,但还是有VIO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SDC里面简略报告和详细报告不一样,一个是有的,但一个是没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 就是因为在encounter里面 clk的那个PAD没有延时,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encounter 设置的问题? 我的sdc文件好像没设置过让时钟理想化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在encounter中,建立完时钟树后,请用 reset_clock_latency [get_clocks iCLK],把你之前设置的network latency给去掉。然后,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因为这时的network latency已经可以计算出来了。
    还有用reportAnalysisMode看看clock_Propagation 那项是不是 sdcContrl。

    PS: 呃,我这能猜的都猜完了。。还不行的话,请楼主把你在encounter中用的sdc也贴出来吧。。这帖子看得我好揪心,有种越陷越深的感觉。O(∩_∩)O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哈,非常感谢~~~ 我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有結果了嗎? 還有即使長完clock tree, 也應該還要考慮jitter效應的uncertainty在裡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你说的那个原因,设置set_propagated_clock之后,时钟PAD的输入延时加进去了,PT和encounter时序有点小差别,但两个都满足了。多谢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有了,是19楼说的那个原因 ,因为没设置set_propagated_clock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