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管子匹配问题

楼主(2012-02-07):
今天看到一个版图中的对管匹配,p管周围包了n guarding ring 但是在管子周围还有一圈金属,这圈金属电位和环电位一样,和环是接触的,请问这圈金属是起什么作用的?什么时候加?什么时候可以不加?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等楼下高手。

网友:
截个图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截不出来啊,在公司电脑里。是一个“回”字型设计,第一个环是guarding ring 第二个是一个金属环用的第一层金属,但是两层环的电位是连在一起的,就是管子的源电位。我就不知道这个金属环是什么作用,请指教

网友:
lz确定第二圈加的是金属环?我做见到的第二圈加的PDIFF

网友:
应该是屏蔽作用 防止电磁等干扰,给管子一个干净的电源,这个管子肯定比较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定是金属,用的是M1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没有电路图,不知道是否重要,一个差分对的对管,而且尺寸比较大。电磁干扰的话我就真不懂了,能否更详细点呢?谢谢

网友:
If M1 和guard ring連接一起
那為何不乾脆畫一整圈呢 口就好, why 回

有問題, 不用管

网友:
看不懂,减少环的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