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_shell 报出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什么原因?

楼主(2012-02-07):
pt_shell 报出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读进去的verilog代码是一个.v,并且包含了所有的模块,不存在模块的缺失问题啊。

网友:
link以后,会告诉你具体哪个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网友(2017-02-21):
您好,请问您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求告知

网友(2017-04-12):
回复 网友A:

    您好!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肯定是你代码的问题, 你好好的检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读进去的.v是综合出来的门级网表文件,感觉应该没问题啊。。。
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同时还报了 module XXXXXX  is not used in the current design
请问您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make sure you read in with right formatverilog?
ddc?

what is module xxxxx
if could be one of your sub-modules without correctly linked library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后来发现错误了,是link_library少了*。。。
   不过还是多谢!

网友:
link -f 看信息,把缺少的库补全

网友(2020-03-14):
正解,link*号的问题

网友(2023-03-22):
感谢问题~感谢解答~

网友(2024-07-31):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niu n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