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DRC时的一个疑问(二)

楼主(2012-02-08):
encounter吐的GDS,直接用calibre做drc,没问题;但是导入到virtuoso后,再导出,然后用calibre做drc,
问题出来了:
1、drc有一大堆的offgrid,skew的问题,谁给分析一下,大概有哪些可能导致的。可以风闻啊
2、两次的GDS大小不一样,用的同样的tf和layermap文件
3、我用的是IC615

LVL的结果:

有一个macro相关的cell,该cell内部包含好几个单元,这些单元都倾斜了。GDS导入的时候,比如说导入了一个FILLER_A,这个是正常的版图,但是又产生了个FILLER_A_MX,相对于FILLER来说,它是一个倾斜的版图.本来macro应该调用FILLER_A,可实际上调用了FILLER_A_MX.

楼主:
估计不是这个问题,据说是我对615的操作上的,

网友:
615 不熟悉, 换5141吧

网友:
你导入GDS到virtuoso后,能看到正常的layout吗?
stream in/out 的时候没有报什么erro/warning?

网友:
一大堆的offgrid,skew的问题,是在哪里出现的?
encounter吐的GDS merge stdcell的gds了么?
导入virtuoso,调用calibre验证,什么结果呢?

楼主:
自己顶

自己顶

楼主:
此为主要问题啊
左边的是正确的,右边的不对,但是两个都出现在库里了,而且被调用的居然是右边的

上次tapeout用的gds,导进来就是左边那个

网友:
你可能在virtuso streamIn的时候调用了以前用的库了,查看下StreamIn Options

网友:
能说的再明白一点吗?左图是原始的,有图是导入后的?左右图都出现在哪个库啊?encounter出来的gds直接做DRC调用的都是原始的cell,那你导入,导出时怎么设置的啊。
帮忙顶一下,cell居然自己旋转了,期待答案。

网友:
看不懂 問題
有可能是 導出時  自動編碼
重複了 名稱  要修改 舊名稱
重新導入 看看 是否真的旋轉ㄌ

网友:
看不懂,也看不到图

网友:
先清清cds.lib看看?

网友(2014-03-25):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  laker3是不是TF  文件改变引起的

网友(2016-03-15):
这个太简单了,就是导入的图形不在格点上,把所有图形放置到规则文件所设置的最小格点上就好了

网友:
重力加速度方向不一样,所以倾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