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upf中插入level shifter 问题!!!

楼主(2012-02-08):
请教大侠:
  我做Muti-VDD时在upf中已经定义了set_level_shifters了,但是插入不进去,报出这样的错误:
Warning:17 nets required level shifters but was ignored.(MV-612)
Warning:65 nets has level shifter constraints but no level shifters are inserted.(MV-614)
这是为什么呀?我已经在库中添加了PG信息。跪求帮忙。。。

网友:
是否NET是DONT TOUCH ?或者是CLOCK ?

网友(2012-07-18):
对UPF不了解 求教 level shifter是什么

网友:
LS是在网表中插入的吧,在UPF中只是做一些定义说明,指定pg的连接关系的吧

网友(2013-09-01):
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UPF定义正确的话,Design Compiler 是可以自动在multi-VDD边界插入level shift的。 检查一下有没有UPF 或者MV的Error或者warning,Check_mv_design 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4-01-16):
与你遇到的问题相同啊,不知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我是在仿真时发现MVDBGEN无法生成Level shifter的信息。但是MVRC检查level shifter的约束没有问题。

网友(2014-08-17):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求问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应该是upf没有写完整, dc还不清楚如何插入level shifters,

把upf再完善些,然后check_mv_des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