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的merge的问题

楼主(2012-02-08):
大家好,先举个例子:
假如设计中对同一个IP例化了2次,IP的reference_name是IP1,例化名分别是int1和int2。我现在想在calibre中merge时,将int1的IP1模块merge成IP1_v1,将int2的IP2模块merge成IP1_v2。大家给点意见,像这种情况,该用什么命令来merge呢,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calibre 的图形界面中file-->merge layout 好像是在file中,具体记不太清

楼主:
各位牛人,有人知道吗,小弟很急啊。

网友:
如果是同一个ip, 无所谓啥名字啊,layout上是一样的

calibredrv的layout merge 功能较弱,看看help,

可以选中cell,然后rename不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您好。calibre有没有具体的命令可以将具体的例化IP的reference_name修改成其他的名字啊,版主给点意见啊。谢谢了。

网友(2022-09-28):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3-07-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求!解决了吗?

网友(2024-05-09):
你自己把cellname改了不可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