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微带等效分立元件的问题(附图)

楼主(2012-02-08):
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侠,在24GHz的频率下,2nH的电感如何替换为等效的短路微带线,我自己等效的过程如下:1,算出2nH电感在24GHz的电抗,并表示在smith圆图上,如图1所示,  (图1)从而可以得到对应的短路微带线的点长度,为E_Eff=76.3
2,利用ADS自带的lineCalc工具,(我采用的基板参数为罗杰斯的5880的基板参数)。然后转化出相应的长度L和W,如图2  (图2)
3,验证等效的结果,将理想的2nH电感和得到的微带线分别进行阻抗仿真,得到的结果如图3  (图3),从这个图中可以看出,在24GHz的频率下,微带线和2nH的理想电容的电抗是差不多的。
4.然后我用上述得到的微带线替换电路中的2nH的电感,问题就出现了,电路的特性完全不正确了,不论改变这个微带线的长度和宽度,整个电路的变化都不大我想问问各位大侠,这样利用微带等效电感的过程是否正确?(我在资料上看说等效的长度不能超过八分之一波长,但是不超过八分之一波长的话,那特性阻抗就必须很大,近似400欧姆,这样的特性阻抗对应的微带线的宽度只有几um的数量级,完全不能实现吧?)如果正确,为什么用微带替换后,整个电路的特性就完全改变?

楼主:
求高人解答,无比感谢!

网友:
好像微波网络的书上有个什么Keruoda(可能拼写不对)等效,用于分布参数和集总参数之间互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是Kurda准则吧?利用Kuarda准则我也算过的,计算出来后,仿真2nH理想电感和计算出来的等效的微带线,在24GHz的情况下,电抗是相近的,但是用这个微带线一替换2nH的电感,整个电路就完全不工作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徐兴福编《ADS2008射频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的158页有一转换实例,可供参考。
有兴趣,不妨看看。

网友:
有哪些关于Q3D的参考资料啊

网友:
你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电感是单端接地的电感,如果实际电路也是电感一端接地的话,考虑了接地孔的分布参数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如果你的实际电路中电感是双端应用的话,这样算出来的肯定不行。

网友:
做到特征阻抗后,线长就没有关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我等效的电感就是单端接地的,但是如果串联一个电感,如果要实现变化,是不是得用Kuroda准则进行变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答,但是我个人认为:特征阻抗只是由微带的宽度决定,在输出阻抗不为纯阻性的时候,微带的长度会影响信号的相位关系的啊,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网友:
认真听课,好好学习。

网友:
这个要顶啊,学习中、、

网友:
那你最好把你的单端接地微带线在电路中是怎么应用的说一下,比如是宽带的还是点频应用,等效替换后,哪些性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耐心回答,我的情况是设计一个振荡器,需要用等效的微带线替换分立的元器件,但是替换过后仿真始终振荡不起来,我以为是这个替换的问题,但是后来发现是仿真参数缺失的问题,这个等效应该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在利用开路线等效3.47fF这样一个小电容的时候,我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出等效的微带长度只有0.04mm左右,这样在实际中根本不能实现,我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呢?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3.47fF的电容你都敢用啊  这么小  随便一点寄生都比这个大  没意义啊

网友:
Kuroda准则作用并不是用分布等效集总,而是并联串联的转换。所谓八分之一波长的说法是只理查德变换,中的公比线的长度。用于低通滤波器分布参数综合

网友(2012-03-11):
回复 网友D:
      一针见血,顶!!!小弟深有同感,此贴楼主估计没做做实际东西......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2-04-30):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要是电感双端应用的话,怎么用微带线代替和验证啊,现在要在一个宽频带的范围内用微带线等效电感,不知道怎么实现,还请您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实际东西确实比较少,做过之后才发现微带有很多局限性啊 ~

网友:
S参数一致,fiting at 2.4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