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view后仿问题(help)

楼主(2012-02-08):
我使用calibreview后仿时结果完全错误,后经查找网表发现,提取的主网表是错的,错误一般发生在电路图中使用总线描述形式的地方,比如MN11<9:0>,以及R0<4:0>等地方,我看了下pex提出来的** .pex.netlist网表是正确的,但是仿真时抽的网表就错了,就出现了我说的那种情况,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说的这种情况??我用的是smic013。
    还有,我换了另一种后仿的方法,即采用输出spectre的形式,为了验证我这种方法的正确性,我提网表时选了no r+c,也就是提出来的网表是不带寄生参数的,这样原则上前后仿的结果应该一致,我同样发现后仿结果错误,我试图查找网表有什么错误,但目前为止没找到什么问题,就是仿真不正确,比如我的bandgap完全不工作。请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第二个,建议你查一下bandgap里的bip,看是用m=。。。还是用area=。。。一般后仿时这个地方最容易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一个已知的mentor calibre的bug. 在原理图中如果同时用参数m和nfinger的话, pex就会重复提取。建议保持nfinger=1,用参数m来表示并列器件,对电阻电容也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说不管我用的哪种后仿方法,calibreview还是spectre的方法,只要是用calibre PEX提取后仿网表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现在电路中有大量的这种表示形式,有finger+m再加上<3:0>等总线的表示方法,如果我需要做后仿的话岂不是都要改掉??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最根本的办法是Mentor公司和所有提供PDK的厂家做一个QA, 把那些厂家用的参数都辨认出来。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Mentor处理那些无法辨认的参数的时候,是照抄原理图的。照抄过来的参数再参与网表的生成,这里面的逻辑关系链就断了。在这彻底改变之前,就必须熟知这个局限性,在设计过程中考虑进来。

网友(2015-05-28):
回复 网友A:

    大神,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电阻串联总是提取有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在三楼已经明确回复了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