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大们,hsim仿真tran,仿真步进是1ns!

楼主(2012-02-08):
求助大大们,hsim仿真tran,仿真步进是1ns!
这样仿真超级慢,我仿了50ms,要算到猴年马月吖,怎样设置可以叫仿真快点!

网友:
我们当初都是嫌步长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有设置的方法吗?这个仿真步进太小了,一个晚上才2%!

网友:
只能买好电脑了,hsim支持多核吧。

网友:
You can use different simulation accuracy in different sub-circuits. For example, logic block uses less accurate setting,and high-gain analog block use tight accuracy setting. That can speed up 20%~40% overall. You can find what you want in hsim manual.

楼主:
我把仿真的精度设到最低,0-6ms仿的很快,但是到了6ms仿真还是按1ns的步进进行仿真,因为电路在6ms会有一个正向的跳变信号过来,所以仿真到6ms就会很慢,一个晚上都仿不过去!还没有spectre仿的快呢!

网友:
规模太大了,要模块化外加模型代替,同事更新CPU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块不是很大,用spectre仿真不到一分钟!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设置的不对了!

网友(2019-02-12):
回复 网友C:

   请问您最后如何解决的呢?我VCS+HSIM跑也是特别慢!!无良导师延迟我毕设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好久了,不记得了,而且现在我也不涉及这一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