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tcad 10.0 如何在win7下安装?

楼主(2012-02-08):
以前在winxp上安装无问题,现在到win7下安装,出错。cygwin不能安装了,上网联机安装cygwin也总是出错

楼主:
thanks ,I'll try it

楼主:
只安装Hummingbird exceed是不能运行ISE的吧?

楼主:
exceed只是启动xwindow,没有cygwin还是不行,安装老版本和新版本cygwin后运行ise,提示ix86 cygwin is not suppoted  ise tcad

网友:
記得 winxp 系統 exceed ,cygwin 都要裝
win7 沒試過耶
樓主要不要改用Sentaurus

网友(2012-07-07):
同样的问题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