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使用cadence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2-08):
在进入的时候总是警告:/CDS.log File is already locked by some other process.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这个会不会对仿真造成影响啊?困扰~

网友:
这个一般是因为没有正常关闭icfb所导致的。或者启动多个icfb导致的。有时会导致某些shematic被锁定不能被编辑。你可以手动删除你启动icfb目录下的,还有你自己的library目录下的新产生的 名字带有cdslock之类的那个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shematic是能够编辑的状态的话,那么它的仿真结果是正确的吗?会不会有什么影响?O(∩_∩)O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原理图等可编辑的话。仿真应该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