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0.18 encounter steamout所需要的streamout.map文件

楼主(2012-02-08):
encuonter最终streamout输出时需要一个map文件,工艺库里有其它后端工具的map文件,就是没有encounter的,这个文件需要自己改写还是smic直接能提供?我用的是smic18 1p6m的工艺,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smic 提供吧, lib里面有,  自己照着改下也行

网友(2012-04-20):
不用map,直接输出的结果也是对的。

网友(2014-11-06):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行吧,前辈?

网友(2015-01-15):
好像不行吧

网友(2015-07-23):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