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北斗/GPS

楼主(2012-02-09):
导航基带芯片能直接接收 北斗B1/B3频点,或者GPS L1/L2频点吗?这些频点都是1000多M频率,基带芯片不是接收射频处理后的中频信号吗?

网友:
基带芯片都是处理的经过变频之后的中频点,可以是ADC采样以后的数字中频信号也可以是模拟输出的中频信号!

网友:
首先卫星信号经过射频芯片,由其中的低噪放将信号放大。再由AD进行模数转换为数字中频(4M~40M),给基带做处理;
毕竟数字IO是不能处理上G信息的

网友(2012-03-14):
导航芯片里面的主要是解调CDMA和FDMA信号,然后测出时间差,算出距离,实现三维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