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北斗/GPS

楼主(2012-02-09):
导航基带芯片能直接接收 北斗B1/B3频点,或者GPS L1/L2频点吗?这些频点都是1000多M频率,基带芯片不是接收射频处理后的中频信号吗?

网友(2012-09-16):
前面要有射频芯片的,或者采用混合芯片设计

网友(2012-10-30):
要看芯片的信号pin脚是什么形式的了,接收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就算信号频点一样,还存在制式的问题。导航基带处理根据体制差别比较大。我对导航的基带算法不太熟悉,但是可以拿移动通信系统的基带处理做一个参照,GSM用的是时分多址,调制选用高斯频移键控,CDMA用的是码分多址,QAM调制。就算频点一样,基带处理不一样,出来的效果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