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有没有能让指定的net布线时尽量不绕线的命令

楼主(2012-02-09):
请教大家:
    ICC有没有能让指定的net布线时尽量不绕线的命令?detour?
    谢谢大家

网友:
增加net weight可以减少detour rout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请问增加net weight 用什么命令呀? 对ICC不熟

网友:
create_route_guide
group_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老大的指点。
   假如我发现某条net有trans violation,是因为走线太绕引起的,下什么命令能使这条net在eco route的时候,尽量不绕呢?
   也是下同样的命令吗?谢谢
    Encounter有一条命令可以搞定,但是ICC我就不懂了,还望点解点解

网友:
create_route_guide可以帮你的忙。
其实如果不是拥塞或者route blockage,ICC是不会走detour的。所以简单地使用上面的命令,不一定能得到希望的结果。还是要看看造成那个detour的原因,再找解决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有道理。谢谢
    假如是在core的地方因为拥塞而导致detour,但是route又没问题,这种情况下,在core内部就不好加route_guide或者是blockage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有trans violation的话,有办法让它不detour吗?

网友:
    把拥塞地方的cell推开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16-08-08):
回复 网友B:

    请问encounter 里面有什么命令可以让net 不detour呢?